有关西门子S7的问题

楼主(2001-11-22):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台S7-300(CPU:315-2DP),想把程序录到FLASHROM中去,要用编程器吗(PG)?直接把存储卡放到PLC中,在STEP7中选“SAVE RAM TO ROM”,能行吗?小弟还没机会试,不知那位高人肯告知一二。

网友A:
如果中EPROM,要选UP TO EPROM

网友B:
可以的,尽管用吧,而且还可以重复擦写呢,挻方便的!普通的PC或NOTEBOOK装上STEP 7 V5.0以上就可以了!不用PG的!

楼主:
多谢两位大侠,我就放心的去试一试了。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我把一个时钟备份电池装上去,但PLC上电池灯仍然是红的(报警),这是为什么?我手上没有RAM备份电池,这两种电池有区别吗?S7-300只能装一个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