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楼主(2001-11-23):
请问大家贝加莱支不支持FIX32组态软件? 贝加莱用的是什麽协议?

网友A(2001-09-01):
应当是通过OPC接口的吧 可以联系BR公司或者我

网友B(2001-11-16):
modbus,profibus,canbus,tcp/ip,also programme by oneself.

网友C:
to hanyeren 恕我孤陋寡闻,OPC接口应该是在计算机上实现的一种软件方法。目的是可以实现不同主机上不同进程之间的数据通信, 虽然透明性强,但是效率较低和资源占用多,除非PCC内部的操作系统已经完全实现了OPC(要费很多内存的,成本增加太多),而且效果明显,否则就没有必要。 但是好象组态软件中用OPC采集外部变量的介绍的还比较少。 to lw001: 奇怪,就这么几个协议,开放性不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