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求助:如何从LonMark中获取控制信号

楼主(2001-11-23):
我想对LonMark 进行二次开发,用Delphi,但我不知如何从LonMark中 获取控制信号,请哪位高手帮忙。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LonMark 是一种国际规范,由国际LonMark组织参与制定,主要指lonworks节点 标准网络变量和配置属性以及其构建的集合-LonMark对象,LonMark功能模式。 具体讲是在LonMark节点开发中,定义标准网络变量,配置属性,以及LonMark对象,功能模式,节点自文档,Program ID等。采用NC语言。 你的意思是否是采用DELPHI语言,对LONWORKS节点进行操作?

楼主:
我要编写一个基于LONWORKS的中央空调监控系统平台,采用DELPHI语言,但我不知该如何从LONWORKS节点获取和发送控制信号。

网友:
有很多方式: 一种可以采用基于LNS 平台,购买LNS DEVELOPER‘S KIT FOR WINDOWS ;或者采用 LNS DDE SERVER 。 前者需要基于ACTIVEX CONTROL 开发,或者为DDE 交换。 以上做法为lonworks开发系统架构解决方案。是echelon推荐的。 另一种是采用非LNS 平台,无需购买LNS 平台,不过要深入研究一下Lontalk协议,利用网卡 驱动API接口,进行网络的操作等。这样做是一个采用Lontalk 协议的封闭式系统。 你所需要的是获得lontalk 协议原文。

楼主:
我有的网卡是PCC-PCLTA-10,如何取该网卡的驱动程序的动态连接库 还有我该去哪找Lontakl协议原文。

楼主:
在哪有有关Lonworks上位软件开发的相关资料,特别LonMark底层数据的获取。

楼主:
依卓: 若采用LNS方式 需要哪些开发工具,我手头上有:LonMark2.0 ,Echelon LNS Server 2.0 PCL,PCC-PCLTA-10网卡,一个终端节点,我这些工具够吗?还需要什么?要把网络搭建起来吗? LNS DDE Server 是什么?与Echelon LNS Server 一样吗? 我已用Delphi 作好中央空调监控平台,只是无法获取信号。

网友:
LNS DDE Server 是什么?与Echelon LNS Server 不一样 如果你又LM ,LNS DDE SERVER,PCLTA-10,LONWORKS NODES 最容易费用最低的就是:用LM组网,用DELPHI和LNS DDE SERVER 来读取,控制LONWORKS网络数据信号。

楼主:
请问衣卓LNS DDS Server 要从哪里获取?

网友:
ECHELON 代理商销售。8000元左右/一套,有demo 北京 上海 西安 重庆 哈尔滨 广州 详细联系地址:看www.echelon.com.cn

楼主:
衣卓: 你好,能否给我提供一份非LNS平台的范例。

楼主:
衣卓 您的"黑名单上位机监控管理系统"是如何实现控制信号的获取和发送的。

网友:
采用LNS 为32位 ActiveX控件 非LNS平取决于你使用的LON卡驱动,目前不建议采用这种方法,是16位的API接口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