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板卡的规范

楼主(2001-11-23):
我开发过自己基于ISA结构的A/D,D/A,I/O卡,但现在计算机中ISA插槽很少,想开发自己基于PCI插槽的A/D,D/A,I/O卡,不知怎么做,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A(2001-07-26):
到www.etuni.com去看看

网友B(2001-08-28):
做PCI的卡片好像很难,要写固件和板卡的驱动。特别是高速的AD,DA,DIO卡,时序和PCI总线的传输控制很复杂。我们公司的高速PCI卡,也都是研发成功1-2年以后才稳定下来。 简单的PCI总线 I/O卡的例子,网上就有现成的例子。你可以到PLX,AMCC等网站上去看看。

网友C(2001-11-23):
好象不用那么久哦,可用WINDRIVER编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