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85!

楼主(2001-11-26):
是的。SA85卡是支持计算机进行Modbus Plus 的网络适配器! 莫迪康使用的与计算机进行通讯的协议就是Modbus Plus。 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网模式AM-SA85-000, 一种是双网模式AM-SA85-002(互为热备份)。 对它的设定方法是对其上面的两处拨码开关进行适当的配置。 一个拨码开关是Memory Window Base Address Switches, 一个是Modbus Plus Network Address Switches。 此外还必须较验一个所谓Polled Mode Jumper 的跳线。

楼主:
能否将他们同时放进同一台计算机, 实现两个莫迪康网络在IFIX的数据交流!

网友A:
没试过,但我想先按“问题!!!单双网接口??”中定义的channel中设置两个网络,并在fix数据库中采集两个莫迪康网络需要交换的数据和接收数据的地址,在FIX的数据库中定义PG(程序)数据,用命令“一个网络采集的数据(AI、DI)=另一网络接收数据(AO、DO)”,也许可以实现两个莫迪康网络数据的交换,但需要fix的I/O点数较多(两倍)。

网友B:
可以,没问题。我这么用过

楼主:
真的吗? 你能不能将详细的方法叙述一遍呢! 麻烦你了,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