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如何更好地在InTouch中实现简单的控制功能?

楼主(2001-11-26):
在构建控制系统时,如果控制系统中的控制功能并不复杂,可以完全没有必要采用InControl来实现控制功能。但问题是InTouch提供的脚本函数实在有限,如何增加自定义的脚本函数(主要需要用到一些系统功能)以实现更强大的控制功能?

网友A:
WW has a production called Toolkit, There are include three main functions, and some samples 1. I/O driver coding 2. wizard generator 3. Scripting you can use "scripting" function to build your APIs function.

网友:
请问如何用INTOUCH作历史报表和温控曲线?

楼主:
But how can i get Toolkit? Thanks a lot.

网友B:
可用WONDERWARE的逻辑引擎, INCONTROL!

楼主:
其实,熟悉编程语言(如VC++,VB,或Delphi)的人可能更愿意直接使用InTouch中的脚本来实现控制功能。这样做更直观,而且也更符合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而且也省不少银子啊! ^_^ )。只是InTouch提供的脚本功能太有限,无法满足更复杂的控制要求。西门子的WinCC就好得多。要是能把组态软件和VB或Delphi结合起来那多好。 InControl提供的编程方式,我感觉和软PLC没什么两样,对于一些离散控制还可以,但对于一些流程复杂的控制或连续过程控制就难以实现了。这也难怪现在的PLC也不断提高自己的编程能力。 一家之言,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Wonderware has supported CSCD(Comprehensive Support Knowledge base CD). if you need it 联系Wonderware代理商或Wonderware办事处。

楼主:
Johnny,你能简单介绍一下CSCD吗?谢谢! 我接触INTOUCH的时间不长,还不是很了解Wonderware的系列产品,CSCD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孤陋寡闻。不知对我的控制系统开发会有什么帮助。说也惭愧,为了省钱(当然也有编程习惯的原因),我不得不采用INTOUCH脚本 + ActiveX控件的方式来实现我的控制功能。INTOUCH脚本的局限性差点让我用VC来自己编写控制程序了。现在虽然已基本完成了所有控制功能,但总有些不甘心,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来改进现在这种方式。因此在这里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Wonderware CSCD include many functions, so 联系Wonderware代理商或Wonderware办事处。 He/She can solve your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