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关于INTOUCH的非法错误!!

楼主(2001-11-27):
前久为比较FIX和INTOUCH,装了INTOUCH的DEMO盘(是WONDERWARE的代理送上门的),结果有几个问题请教! 首先,安装INTOUCH7.1在NT+SP6下,安装程序自动只安装SYSTEM FILE,不给提示选择安装盘符,不给选择安装内容,而且每次重启动都要自动安装,但是从来不见成功安装。 INTOUCH7SC倒是可以安装完全,但是有一个问题,跟在WIN98SE下安装一样,一单击鼠标右键就非法错误,WM错误! 请问,是什么原因?BUG?那该去哪儿找补丁? JIENET@KM169.NET

网友A:
7.1安装完System file以后会重新启动计算机,启动后安装程序会自动启动并继续安装InTouch。建议你彻底卸载已安装的InTouch(包括注册表)后,再重新安装,应该不会有问题。InTouch7SC的问题是微软的一个问题的引起的,因为有两个DLL文件的版本不兼容,这两个DLL是:msvcrt.dll,mfc42.dll,你可以把VC5.0中带的这两个文件拷贝到InTouch安装目录下,再把该目录加入到环境变量Path中,就可以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