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与计算机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1-11-27):
本人现有一工程应用,以前同类系统均用modbus plus系统实现, 现用户要求使用西门子产品。拟采用s7-400作为一类主站,s7-300 系列及ET200系列作为从站,工控机插通讯卡及其它控制卡作为二类 主站连成profibus-dp网。由于使用方面的原因,工控机需在dos环境 下工作,请各位有经验的高手指点:通讯卡应选那一种?工控机与 s7-400怎样交换信息,采用何种协议?具体协议又是怎样的?

网友A:
工控机需在dos环境下工作,就只能自己编软件了。通讯S7 400 用CP525的代替型号是多少,记不太清楚了,工控机用串口通讯,协议3964/3964R。在DOS下太复杂了,说复用户用NT,整个系统就简单了。

网友B:
通讯卡采用CP443-1TCP型,用TCP/IP协议与计算机通讯。DOS下做这个接口很难过的,最好还是换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