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的通信距离

楼主(2001-11-27):
吴先生您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按照标准485的参数,使用线径为0.8mm的电缆在500kbps的速率下,通信距离大概为200m, 而profibus协议规定的传输距离远大于这个数值,甚至在12M的速率下也能达到100m,这是不是和profibus所采用的电缆及总线驱动器有关?还有其他原因吗?希望您能解释一下? 另外,是不是终端电阻也有一定的原因?为什么profibus规定总线空载电平需要390、220、390欧姆电阻匹配呢?谢谢您

楼主:
12M的速率下只能达到40m,而且是两点之间在实验室条件下达到的,到1Km时只有9.6k的速率。

网友A:
要看现场干扰的情况,干扰强(如变频器附近)速率大大下降。在500k时达不到200m,加中继器才到3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