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关于P4与工控?

楼主(2001-11-28):
现在的CPU以奔腾4为主导,支持奔腾4的主板都不带ISA插槽;可是价格适宜的PC_BASE工控板卡大多数是基于ISA总线的,那末以后奔腾4是不是无法利用在工控领域里了?我的工作与工控领域有些交叉,一时无法了解工控领域的基本情况,刚才看到楼下有个贴子说工控无源背板可以提供丰富的插槽选择。我想问一下,无源背板可不可以与奔腾4的商用主板搭配使用,以解我的燃眉之急呀?

网友A(2001-10-16):
一般不可以。 因为商用机追求的是速度,而工控机讲的是稳定性和环境适应性.从这方面讲,工控机是要落后于商用机的.现在P4的CPU速度太快,加在工控机的主板上,温度是个严重的问题,若是还采用简单的风扇散热,恐怕很难达到工业环境所允许的要求.所以现在还没有配P4的,至于将来那就看发展了,我想应该能解决的. 另外,如若非要高速,你可以试试双CPU的主板. ___仅供参考

网友B(2001-11-16):
P4 CPU的功耗是个大问题,大概5x-6xWatt-----PIII的功耗只有20~30Watt. 另外P4 CPU+FAN会占据很大空间,这样对主板布线会产生影响. 至于对ISA槽的支持,是通过加1块PCI--ISA 桥芯片实现的-----现在的所有基于Intel 810,815的工业主板都是这样实现的. 现在P4 这么便宜,我相信广大工控厂家一定会想办法推出P4的工业主板来抢占市场,估计大家会用intel 845+DDR

网友C:
工控首款P4CPU长卡主板已经可以现货供应,有意请联系021-64694530 `13901858746 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