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推出EasyLon

楼主(2001-11-28):
力控推出适用于LonWorks网络的HMI工具EasyLon,EasyLon使用力控作为HMI,具有LonWorks网络的I/O驱动接口程序,比LNS DDE Server速度快很多。EasyLon还是一个很好的LonWorks组网工具,利用EasyLon对LonWorks网络节点进行组态的同时,会自动生成力控的网络节点实时数据库,不必在HMI中再做多余的工作,给系统组态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网友A:
力控公司: 我们公司正在做LON的系统集成,目前使用的软件是:Lonmaker,LnsDDe server,inTouch 的组合,请问Easylon 可以 完全取代上面的软件吗?目前有无实际应用呢? 请邮寄一张Demo盘和相应的资料。 Address:上海淮海中路98号金钟广场33F 畅想电脑有限公司 200041 谢谢!

网友B:
阿呆: 你好,LonEasy正是替代您所讲的那几种软件,但是要省事很多,比如使用其他软件时,组态量程、报警上下限等参数要同时在LonMaker和HMI中组态,需要做2次。而使用LonEasy,只组一次就可以了。在上海就有应用实例,请联系王先生,13918250870。一点说明,EasyLon商标注册没有批准,现改称Lon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