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1-11-28):
我想用FIX的ODBC功能来做报表,请高人指教如何来做

网友A(2001-09-08):
建议用DMDDE与EXCEL间的DDE功能做报表更简单,更灵活。 已成功应用其提供的途径,开发了自动按日期生成的EXCEL报表。 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网友A:
报表功能的DMDDE实现 基本要求:熟悉EXCEL的自动宏的编写,FIX的HTD程序中的PEN GROUP和TIME GROUP的编写,FIX的VIEW程序画面中程序代码的编写, 基本思路:在VIEW中执行一段循环检测时间的代码,若时间到,调用EXCEL程序;EXCEL启动后,自动调用一带宏的XLS文件,生成按日期命名的报表后自动关闭EXCEL程序(用宏语言很方便地实现);可以在VIEW程序中对生成的EXCEL报表查看和打印,且生成报表期间,EXCEL在后台运行,与系统的正常监视和操作不冲突。 实现方式:在HTD中定义所需的PEN GROUP 和TIME GROUP,与你的报表内容和时间段关系密切 ;在EXCEL打开基本的带宏的工作薄文件(带有AUTO_OPEN宏)在宏中定义DDE调用,通过DDE调用PEN GROUP 和TIME GROUP定义的历史数据(实时数据可通过FIX自带的宏文件在EXCEL中随时引用),在AUTO_OPEN宏中定义EXCEL为最小化运行(变为后台运行),在AUTO_OPEN宏结束时,将生成的报表文件另存为按日期命名的,关闭EXCEL程序(查有关EXCEL程序VBA函数的功能)。在VIEW中通过过滤功能选择要查看的日期调用报表。有关功能的实现要自己去创意,查看有关的FIX资料。

网友B(2001-11-28):
请问HYK如何在宏中定义DDE调用?? 如何通过DDE调用PEN GROUP 和TIME GROUP定义的历史数据?

网友C:
DDE也不简单, 而且效率也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