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PLC FDL,S7通讯

楼主(2001-11-28):
Profibus网上S7-300之间通讯用FDl协议,上位机与PLC之间用S7协议,请问有哪位高手用过FDL或者S&协议的?上位机硬件组态怎么实现?

网友A:
如要用FDL和S7协议同新通信,在S7-300中必须安装CP342-5或CP343-5通信处理器。上位机配置时,选择CP协议为STANDARD,在NETPRO中为S7-300建立连接,选择通信协议为FD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