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如何向OMRON系列的PLC发输出指令?

楼主(2001-11-29):
现需向OMRON系列的PLC发输出指令,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WR命令不能在运行状态下用,应该怎么办,请大家帮帮忙,应该使用什么命令.另外,请问运行状态和监视状态有何不同?

楼主(2001-05-19):
怎么没人回答呢?

吾晓。

网友:
我记得是可以的,不知道你手头有没有OMRON的应用手册,里边说的很明白,但你要注意一点,好象一些数据类型说明书弄错了,试一试,很容易的。我觉得OMRON通信方面有个不足,反应较慢,而且给人一种不大可靠的感觉,尤其是远程控制转为本地控制的时候,程序写好后多加测试为好。

网友A:
切换到monitor status

楼主:
先用@SC命令将PLC置于监控模式下就可以对其I/O进行读写了, 如有疑问:mieshanghai@kali.com.cn

楼主:
谢谢各位相助,巳基本解决问题!

楼主:
我想知道用KS和KR命令时,是不是发一次KR命令就是等于置位为1,再发一次KR命令就等于置位为0?而发一次KS命令就是等于置位为0,再发一次KS命令就等于置位为1呢,希望大侠们帮一帮忙好不好?

网友B:
运行状态不能直接用置位方式控制PLC的输出,监控状态下可以这样做。上位机与PLC的通讯实现必须先讲通讯的通道设置好,一般OMRON的PLC 在背后都有设置开关来设置通讯地址。你可以参照说明手册试一下。

网友C(2001-07-20):
你用错了,wr是不可以在运行下用,但别忘了可以在监视的情况下用,请将PLC切换到监视状态就行了

网友D(2001-11-19):
回复vc: 有些东西不是我说了算的,当官的非要买,我有什么办法,其实我 也不喜欢用日本货,

网友E:
vc说的对,还是不用日本货的好,而且日本PLC就是不如欧美的PLC好用。

网友F:
我知道omron plc 在很多方面不如欧美的plc. 从心里我也很不喜欢日本。 但看了vc的文章,感到有些地方不是太好。 如果我们自己对工控行业也能像参加奥运会那样关注,我想没有几个人还用日本货。 如果我们的实力能像汉唐时期那样,那日本人又会怎么做?

网友G(2006-06-09):
FINS指令可以呀!我有DELPHI编的实例!

网友H:
运行状态是可以向PLC里发出控制指令的,比如设置某个点的通与断、设置某个通道的值,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上位链接程序和通讯协议。

网友I:
支持vc,抵制日货,反对日本人!!!!

网友J:
各位老兄:
    新手上路请各位多指教!
    OMORON的PLC在下用的很多,我觉得很好用的!老兄说的问题我觉得应先用@SC命令将PLC置于监控模式下就可以对其I/O进行读写了。

网友K(2006-11-08):
看OMRON的通讯协议,通讯命令级。读IO表可以在PLC的监控,运行,程序状态进行,而写只能在监控和程序状态操作。通过上位命令帧的形式发送到PLC进行操作。

网友L(2007-01-06):
cjy168998@21cn.com

网友M(2007-06-29):
传给我一份吧

网友H:
是用VB编的上位链接程序吗?

网友N:
下面引用由123asdfgh在 2006-11-12 16:19:00 发表的内容:
  12frdaewtgeyb7h5
--------------------------------------------------------------------------------------------
你说的是C-Mod,要用FINS Command。
要先看你所用的PLC是否支持FINS Command

网友O(2007-08-03):
哪位老大有通讯协议或者上位程序给我一份吧

我研究研究

多谢了

网友P:
欧姆龙的PLC做学习工具尚可,做项目还是西门子的好

网友K:
我觉得[三脚蟾]有偏见,OMRON的也用在很多大型项目上,怎么就只能做学习工具了呢。我想做控制系统,无非就是达到控制的目的,具体用什么样的东西,比较比较,哪个价格、性能更合算就用哪个,不存在说用什么好的问题。

网友Q:
  哪位老大有通讯协议或者上位程序给我一份吧
kcw198482@126.com
谢谢了

学生!

网友:
民族精神用不着在这里宣扬吧,质量先提上来再说

网友R(2007-11-07):
监视状态可以读写的.

网友S(2009-09-03):
不买其实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没有建立一条强悍的工业自动化体系,我们甚至没有自己拿的出手的PLC。

网友T(2011-09-14):
湊個熱鬧

网友U(2014-11-10):
引用 网友G:
FINS指令可以呀!我有DELPHI编的实例!

好像跟你学习下,谢谢

网友V(2015-01-27):
有相关成熟的DLL控件,直接在上位机上操作即可,论坛上有的,找不到的话联系liuflamp@126.com

网友W(2016-09-06):
可以啊,你可以考虑切换到监视模式,再试试

网友X(2017-01-04):
欧美的可以的,也好用

网友Y(2017-09-03):
学习学习   大家一起学习哦!

网友V:
你用的是HOSTLINK协议吧,那个是这样的,你可以用FINSCOM.DLL这个组件,不受PLC模式的限制,这里有源代码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qi.html

网友Z(2019-09-13):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三脚蟾]有偏见,OMRON的也用在很多大型项目上,怎么就只能做学习工具了呢。我想做控制系统,无非就是达到控制的目的,具体用什么样的东西,比较比较,哪个价格、性能更合算就用哪个,不存在说用什么好的问题。

OMRON在调试工作,编程方面,120%超越西门子,软件方面更加不用说,西门子脑残一样,装个软件还艹…她…妈…的这个不支持,那个不兼容,200的一个软件,200smart又是一个软件,300的又是一个,触摸屏更加中<此处内容被屏蔽>中的<此处内容被屏蔽>,这个软件那个软件,艹他大姨!

网友Z:
引用 网友E:
vc说的对,还是不用日本货的好,而且日本PLC就是不如欧美的PLC好用。

OMRON在调试工作,编程方面,120%超越西门子,软件方面更加不用说,西门子脑残一样,装个软件还艹…她…妈…的这个不支持,那个不兼容,200的一个软件,200smart又是一个软件,300的又是一个,触摸屏更加中<此处内容被屏蔽>中的<此处内容被屏蔽>,这个软件那个软件,艹他大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