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AB控制系统的选型

楼主(2001-11-30):
本单位计划研制一种高功率强干扰的仪器,共三台,控制系统就是简单的开关机和状态的监控,每台仪器的开关量60个,模拟量15个,上位机用INTOUCH监控,下位机采用AB的SLC500 PLC(有RS232和485接口),在硬件上我还需要购买哪些?如果按照老板的要求,采用DeviceNET现场总线,该怎么组网法? 在上海地区有哪些AB的代理商?请立即与我联系!给我一个计划和抱价单 caowf@ssrc.ac.cn

网友A(2010-08-27):
1 按IO数量计算IO模块数量和端子的数量。

2 再按IO模块的数量和槽的数量计算机架的数量。

3 再计算通信模块及其附件的数量和电缆的长度。

4 接上线就组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