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编程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1-11-30):
本人使用INTOUCH5.6版编程,内有很多BMP位图做的界面, 请教:编好的程序移至现场机器后,为什么BMP位图的色彩会严重失真,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2001-10-03):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 你最好更新成为7.0或者7.1。

网友B:
这与计算机显卡不同有关,只需在现场机用开发版软件重新打开对应失真位图即可解决.

网友B(2001-11-29):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仔细分析后发现是机器中颜色位数设置不相同!不知道你的是否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