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看是不难的难题

楼主(2001-12-03):
各位高手:请教输送带上有一大立方体箱子(已封死),内装有(20〈N〈60)个小盒子(大小相同的立方体),请教怎么能识别出来(试过很多种方法都没成功),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很常时间了,现拿出来供大家讨论。希望能有些启发。。。。。。

网友A:
盒子里装的什么?用X光透视怎么样?

楼主:
整条香烟,一般是50条,有的是5*5*2,有的是10*2,等等

网友A:
用光机应该可行

网友B:
采用称重系统

网友A:
如果是金属可以采用接近开关,我以前做过一个检测啤酒箱里有无漏装的系统,用接近开关实现的还可以。仅供参考。

网友A:
我有成熟的电容式接近开关技术和试制品,电性能与国外产品相当,外观差些。欢迎选用呀!

楼主:
首先称重不行,因为各箱之间的差别大于1/N 接近开关对固定的装箱方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装箱方式不固定就不行了(如平装和竖装) to 天衡 能大体介绍一下光机吗?是X光吗?

网友A:
是X光机,字符丢了

网友A:
这问题用接近开关可能不灵

楼主:
能解决彼此之间的干扰吗

网友C:
想识别什么?识别有没有箱子,还是识别箱子里面少不少东西?好象说的不清楚。

楼主:
当然是识别箱子里是否少东西了

网友C:
同一品牌的箱子,之间的差别也会大于1/N吗?应该不至于吧。 用X光代价会很高的。 如果我考虑的话,会先考虑识别品种,然后用重量去判断。虽然不是很准,但相对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没办法,有时就是大于1/N,关键是很少有缺的,所以要求必须很准,万无一失,X光代价有多高?一定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