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MO版intouch的问题

楼主(2001-12-04):
我使用7.0的intouch中文版,但是在进入后,在点右键是,比如要新建窗口,这是出现非法操作,然后推出。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是如何解决的 我一般只在文件下点击“新建窗口”来做的 顺便问一句,那里可以索取Intouch 7.11中文版Demo版? 可恶的7.0只能在win98下,不能在win2000下运行!

楼主:
7。0的可以破解的

楼主:
买到的intouch 不支持鼠标右键。这是被他的系统目录下的几个文件搞的。 你可以向wonderware公司要这几个文件的升级版。然后将这几个文件覆盖即可。

网友B:
jinge :可以索取Intouch 7.11中文版Demo版 Wonderware北京代表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汉威大厦12B9室   电话:86-10-65612158;65612160;65613851传真: 86-10-6561215 .   邮编: 100004   电子邮件:wwchina@wonderware.com.cn   网址: www.wonderware.com; www.wonderware.com.cn

网友B:
可以到此处下载http://hitajian.best.163.com/temp/intouch.htm

网友C:
请参阅"关于INTOUCH的非法错误"论题。

楼主:
装个补丁就能在WIN2000下运行,可以联系我metal_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