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组态如何与局域网上其他机器的应用(不用组态)通过TCP/IP协议通讯

楼主(2001-12-05):
我现在有一个应用,除完成简单的数据采集和控制外,还需要通过解析上位机(局域网)发来的TCP/IP数据包来进行自动流程控制,并将状态组成数据包发送给上位机。请问力控的高手们,力控组态能完成这样的功能吗?可以通过什么接口技术来完成。如果能完成,我肯定买几套。 又:100点至180点之间的卖多少钱? 另外:你们的软件的在线帮助做的很好,我很有好感。

网友A(2001-08-20):
满世界乱找 :你好! 力控软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组成真正的分布式测控网络系统。一定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由于你的需求叙述太简单,我们对你的上位机的情况了解不是很清楚。根据工程经验初步解决方案如下: 1、如果你的上位机运行的是独立的,带有特殊格式TCP/IP数据包通信程序的机器,则应该快速开发一个TCP/IP数据包通信程序接口。这个接口运行于安装力控软件的微机上。该工作站就能够解析上位机(局域网)发来的TCP/IP数据包来进行自动流程控制,并将状态组成数据包发送给上位机。 2、如果能够将上位机的数据通过某种方式与力控的数据库通信,则可以将力控安装在上位机。这样上位机与安装力控软件的微机之间通过力控的TCP/IP进行通信。安装力控软件的微机工作站就能够解析上位机(局域网)发来的TCP/IP数据包来进行自动流程控制,并将状态组成数据包发送给上位机。 3、力控支持分布式数据源,访问方式与访问本地数据源方法相同。

网友B(2001-12-05):
我急需TCP/IP FOR DOS 软件包,能否提供? lintmr@sohu.com

网友C(2013-10-30):
12年前的帖子,我现在还是不明白,哎

网友D:
看看JMControl吧,它有只有通讯块,可以用脚本实现TCP,串口等通讯

网友D:
只有通讯块-》自由通讯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