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如何实现控制输出的自动/手动无扰切换

楼主(2001-12-06):
我们做的一个工控项目中需要在模拟量输出通道上实现计算机控制和手动控制之间的无扰动切换,哪位高手知道怎样解决或能推荐合适的产品? E-MAIL qxf709@sina.com

网友(2001-02-25):
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有好几种方法,不知您想采用哪一种,还有您工程的具体应用能告诉我吗?只需花您二个大洋就可以搞定。怎么样?有机会咱们合作?请与我联系: 联系人:胡晓若 电 话:13801398754 Fax:010-63269866 EMAIL:huxiaoruo@163.net

网友(2001-12-06):
选用moore手操器。

网友:
手/自动无扰切换是设计思想上必须的一个问题,国外软件一般通过功能组合或设计实现,包括自动时手动量要跟踪自动,切换后自动量要跟踪手动量。都可以通过程序实现。 不过,有一些软件提供带手自动功能的功能块,特别是PID控制的受动切换。介绍一个软件给你 KingACT 亚控公司:010-82665206 免费提供试用盘,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