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高手

楼主(2001-12-06):
我现在为一PC机加5412A2,用WINCC监控,下面多台315-2DP。可采用MPI或S7 PROFIBUS。S7 PROFIBUS协议和MPI协议的应用区别是什么,它们在通信数据量,速率上,传输距离上有什么区别。多谢!

楼主(2001-10-31):
没人会吗?

网友A:
太简单了,会没人会吗?真是的!查一查西门子的资料就什么都清楚了!努力一点嘛!

网友B:
MY你是不是也不会???

网友C(2001-12-02):
MPI不需要SIMATIC NET的授权,速度187.5K;PROFIBUS则需要,最大12M。

网友D:
一般来说,WINCC与PLC的通讯不采用PROFIBUS DP协议,因为PLC本身需要占用一条PROFIBUS网络,因此PLC之间以及PLC与PC间的通讯,都采用MPI或INTERNET协议.波特率和传输距离是一对矛盾,看具体应用.

网友E:
如果你是有多台315-2DP,还是用ProfiBus好,速度快,距离也长。用MPI不仅是速度慢,传输距离很短(应该是不大于10M)。DP在12M下每段理论上最多可达到100M。速度设在500k时可达到400M。 比较理想的应该是在CPU级上采用工业以太网,除了PLC上要加装以太网模块,其他的都可以用通用的计算机网络设施,如网线、HUB等,监控用的计算机上也只需要普通的网卡。速度10M时,每段网络线可以到180M。计算机上装了SoftNET就可以支持了(WinCC盘上带SoftNET),通过网络也可以对任一个PLC编程。代价高就高在PLC上的以太网模块。

网友F:
将PC和PLC 300-2DP组成PROFIBUS网络,在已有CP5412的情况下,因为PLC上已集成了DP通讯接口,不用增加专用的通讯模块。 通过PROFIBUS网络同样可以实现远程对PLC的编程。

网友B:
MPI又称多点通讯,是西门子自己定义的协议,318以下的CPU只有187.5Kbit/s,318以上的可以达到12Mbit/s,PROFIBUS 又分FMS、DP、PA,在系统层主要是fms,数据传输率可以达到1.5Mbit/s,距离影响传输速率,可添加RS485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