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卷径计算

楼主(2001-12-08):
各位高手,小的有礼了.一直在看这个论坛. 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关于卷径测量和计算的,不要卷径计算装置,只有编码器外加一接近开关的信号怎么计算卷径?最好告诉计算式.谢谢了.我的E-MAIL:CHENXL115@163.NET

楼主:
为什么都这么无情啊?大家回复一下我的问题吧!

网友A:
方法一: PLC加近接开关->每转一圈,PLC即自动将卷径增加(或减少)2倍材料 厚度。优点是简单低价;缺点是圈数多又材料薄时,误差大。 方法二: 采用内含卷径计算功能的”闭环变频器”加上”长度测量编码器”->变频器将自动帮你计算卷径,计算方法及公式如下: 1. 已知 r1=长度测量编码器之半径 2. 变频器随时测量”长度测量编码器”之输出脉冲率=f1 3. 变频器随时测量”电机转速编码器”之输出脉冲率=f2 4. 则可求出卷径r2=G*r1*f1/f2。(G=齿比常数)

网友B:
如果可以提供线速度反馈和角速度反馈,CT驱动器可以自己计算出卷径.

楼主:
感谢laosan,CTGUOXIN的回答,我是一刚毕业的菜鸟,现在从事控制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包装,印刷机械),很想认识你等高手,我的QQ:3112872 Email:chenxl115@163.net

网友C:
让变频器自己计算就行了, 现在的变频器让工程师越来越省事了. 请参考: http://www.jps.com.tw/FAQ/PDS/pds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