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olkit

楼主(2001-12-09):
请问有谁在VC++环境下使用过Toolkit 为什么我按Toolkit手册在VC下编译、连接Toolkit提供的例子UDSAMPLE时产生多条错误类似于 toolkit7.lib(udini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rotInit@0 恳请指点

网友A:
你需要在VC++下设置一些参数,如编译,连接选项、INC,LIB路径等等。详细设置请联系Wonderware办事处。

网友B:
in VC LIB environment, select multi-thread. or 请联系Wonderware办事处. if you want to develop I/O drvier to use toolk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