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的终极解决方案——凌华DAQ-2000系列

楼主(2001-12-11):
传统的数据采集卡利用多路转换器来切换输入到A/D转换器的信号,这样可以减少A/D转换器的数目,从而大幅度降低成本,但同时也降低了性能——只能适用于低速信号,而且会造成测量时通道之间的时间差,无法保持信号的同步。现在,随着A/D转换芯片成本越来越低,通道间切换时间差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已不能够被忽略,在现代数据采集市场中同步采样的功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凌华公司全新推出了DAQ-2000系列多功能数据采集卡系列产品,首先推出的是DAQ-2010——一片4通道2MHz同步采样及2通道1MHz同步D/A输出卡。DAQ-2000应用了母板与子板模块化设计理念,将数字电路部分与模拟电路部分分别设计在两片卡上,从而极大地减少了数字部分信号噪声的产生并增加测量时的有效位数。 此外,母板/子板设计能够仅仅通过将PCI母板改变为CompactPCI/PXI母板就可以把DAQ-2000系列由PCI架构升级到CompactPCI/PXI架构。而且,并不需要在软件上作任何修改,这是因为二者是100%软件兼容的。DAQ-2010的通用触发功能使得用户能够方便地启动或停止数据采集来获取快速变化的瞬时信号中的有效数据。 因此,DAQ-2010能够采集超声波、雷达或声纳系统的高带宽、高频率瞬态信号。 另一方面,DAQ-2010的校准也远远比用户所设想的更加简单。通过一个简单的软件指令,DAQ-2010即可以自动依据当时的操作环境,自动调整最佳参数,以达到最精确测量的目的。除了高速模拟量输入特性之外,DAQ-2010还有两个1MHz 12位模拟量输出通道。专用的定时控制逻辑能够使得DAQ-2010作为同步波形发生器使用。所有以上这些特点使得DAQ-2010成为高速信号测量与高性能系统测试的理想设备。 http://www.adlinkchina.com.cn

网友A(2001-07-14):
我的朋友前段时间用过凌华的板卡,5000多大洋,性能非常好,使用几天后就坏了一个通道,技术非常好嘛,真是理想的测试设备?

网友B:
不知道您朋友使用的是凌华的哪片板卡?

网友C(2001-12-01):
给我详细的资料

网友D:
SOS:原有一单板机,CPU是INTEL386的,程序和字库放在四块FLASH ROM中,现单板机已坏,想用研华一体化机代换。我从单板机的四块FALSH ROM中读出四个程序,这四个程序又不是EXE或COM文件,把它放入一体化机的硬盘后,怎样才能把让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