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楼宇控制系统的集成

楼主(2001-12-12):
【摘要】现在楼宇控制系统的设计工程技术人员,正在竭力采用标准的开放的交互操作控制系统,以集成多个暖通空调、照明、消防、安保、电梯、停车场、IC卡等系统,这种以楼宇控制系统集成为平台的智能建筑准集成,十分必要,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功。 【关键词】智能建筑楼宇控制系统HVAC系统集成楼宇控制系统   楼宇控制系统首先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要做好相关系统的集成。 1.1 冷冻站设备的控制和监视   冷冻机一股由数台构成,在一般情况下须预留一台机组作后备,每个机组的开、关取决于定时时间表。热负载情况在冷冻机的供水端和回水端安装冷冻水旁通阀,用来控制空调机单元和风机盘管单元开始关闭时系统产生的压力。同时它也可用来在冷冻水供水端和回水端保持一定压力,使冷冻水流向空调机。 1.2 空调调节机组的控制和监视   空调调节机组的启动/停止控制要预先在定时时间表中安排程序,楼宇控制系统能根据定时时间表自动启、停空调机。采用回风管温度来控制空调机阀门,当消防报警接点闭合时,把空调机关闭。当风量探头在发动机开动后仍未测得风量,空调机的状态将显示出故障。空调机过滤网堵塞时,压差开关动作,给系统报警信号。当回风湿度低于设定值时,开启加湿装置。当温度低于4度(摄氏),防冻系统报警并执行相应的防冻保护程序。监视的运行参数有:回风温度,送风温度,回风湿度,送风湿度,调节新风风阀,回风风阀,冷冻水阀的开度,风机启停控制,过滤器阻塞报警。 1.3 新风机组的控制和监视   每台空调机都可选择手动/自动控制。在自动控制模式下,楼宇控制系统将按时间表来操作空调机,执行相关的空调机程序和联锁。在手动状态下,楼宇控制系统功能失效,但监视功能仍然保留。新风机组监视的运行参数有送凤温度,室外新风温度,调节新风风阀,冷冻水阀的开度,风机启停等。 1.4 通风设备的控制和监视   每台风机都有选择开关来选择手动/自动控制。根据控制区域co,co2探测器所测参数,控制风机启停。在定时时间表中安排一周内每天开机/关机时间,楼宇控制系统将存储每台风机的整个运行时间,这些数据将按需要在工作站给操作员显示。 1.5 给、排水系统的控制和监视   整个供水系统由若干台水泵和各类水池、贮水箱组成,每台水泵都可选择手动/自动控制。楼宇自控系统将根据水位的高低来操作泵的启/停,将存储每台泵的整个运行时间,并且自动更换泵的运行,以确保每台水泵有较平均的运行时间。当水位超过设定的高、低位置时,楼宇控制系统将给出报警信号。   整个排水系统由若干台排水泵和污水池组成,每台排水泵都可选择手动/自动控制。楼宇控制系统将存储每台泵的整个运行时间并且自动更换泵的运行,以确保每台水泵有较平均的运行时间。 1.6 供配电设备的监视   对供配电设备不实现控制,对主要参数,如电压、电流、视在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等指标进行监视。 2 楼宇控制系统的集成   楼宇控制系统的集成,除了上面讲到一些系统的控制和监视外,一般还应考虑火灾报警及自动控制系统、安保系统、电梯、停车场、 IC卡等系统的集成。 2.1 火灾报警及自动控制系统,火灾报警的监视报警数据除了反映到消防控制室外,还要反映到楼宇控制室,这样可以起到双重保险的作用。有些联锁接点,如火灾报警后,要关断有关风机阀门,则要统一考虑。对于火灾报警的自动控制,主要靠火灾报警和自动控制系统完成,因为这是依据我国消防部门的规范确定的。 2. 2 安保系统的集成,如果火灾报警发生,或者被偷盗或坏人破坏则可通过联动系统,使公用广播及火灾事故广播转换到紧急广播,便于发出通知,组织人员进行疏散。另外对摄像机摄取的图像进行录像。如偷盗情况一般在低照度条件下发生,此时可将照明灯打开,便于破案及进行摄录像工作。 2.3电梯,平时运行,对于有没有被卡在中间位置进行监视,要对电梯运行状态进行监视。火灾事故发生,运行电梯要停到地面等等。 2.4停车场系统,纳入整个楼字设备管理系统对工作状态进行监视,在事故状态下,如何运行也要由集成系统进行操作管理。 2.5 IC卡系统,2.6 对重要区域及门锁实行IC卡管理,2.7 什么人,2.8 什么等级的人员在什么时间进入防范区域及大门,2.9 都进行管理,2.10 提高了安全程度。此外IC卡可一卡多用,2.11 属于办公自动化的一项内容。 3 如何集成   上述的以楼宇控制系统为平台的准系统集成方案,可以形成整个设备管理为中心的集成,对于以出租型写字间为主要业务,本身楼字以物业管理为主要任务来说,这种系统集成比较经济实用,可以适当减少一些硬件设备及软件系统。当然另外一种方法是整个楼字的一体化集成,在楼宇控制系统,火灾报警与自动控制系统,保安系统,通信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之上,再有一级中央管理集成系统。这对需要形成最高管理层次的单位来讲也是必要的。   对于来自不同厂家的产品,真正做到集成需要采用一个统一的通讯协议。由于具有共同的通讯协议,那些昂贵的硬件、软件或其它的网关配置可以被削减。开放的“点对点”(分散控制)通讯技术支持新一代的产品和系统使其运行起来更经济。此外,它还提供非预制环境,以便将来改变或修改系统,完善子系统的集成性,降低运行成本,提供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关于通讯协议,采用INTERNET因特网上使用的TCP/IP协议通用性较大。   对于许多控制系统的供应商而言,前段时间采用BACnet开放式通讯界面较多,上层通过以太网(ETHERNET)主干线采用标准国际网协议(INTERNET)提供系统高速的通讯,以太网支持网络控制器,给楼宇中央通讯系统,高效的输入/输出的可扩充性。以太网支持更多工作站及WINDOWS NT服务器工作,所有的数据都能在高速网上整体共用。操作员可通过标准拨号电话线与千万个异地通讯。以太网(ETHERNET)网络控制器包含多至四个可编程的RS-232或RS-485接口支持通讯、打印机、调制解调器(MODEMS)进行连接。   最近LONWORKS控制网络技术使得分散控制的目标更成为现实。LONWORKS控制网络技术于1991年由ECHELON公司推出。在LONWORKS网络中,智能控制装置被称为节点,使用一个共同的协议来相互通讯。每一个节点都含有嵌入式能执行协议的智能芯片完成监控功能。在一个网络中,可以有三个至二万个乃至更多的节点:传感器(温度、湿度、压力、无源红外线等)、驱动器(开关、整流器、断路器、变风量控制器、变频驱动器等)、操作接口(显示器、触摸终端、人- 机接口等)和控制器(空调机、压缩机、冷水机组等)。通常减少对中央控制器、可编程序控制器或计算机的需求,改用分散控制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相应特性和预见性,同时也会降低系统的安装和运行成本,而这恰恰是常规分层控制系统的唯一致命弱点。管理通讯的任务将通过一个强有力的集成电路来完成。系统允许控制装置作出适当的决定,同时,通过一种或多种通讯介质与其控制有关的网络中其它智能控制装置进行通讯。通讯介质可由双绞线、动力线、同轴电缆、光缆或无线方式组成。这种支持多种通讯介质的灵活性使得LONWORKS网络成为改造现存使用双绞线、结构化综合布线或动力线系统极具畦力的方案。一个LONWORKS节点类似数据网络上的一台个人电脑。然而,不同于数据网络采用宽带介质用来传输大量数据文件,而是控制网络传送由传感器生成的包含“状态信息”的少量控制信息,用来取代大量的数据文件。网络上的执行机构监视这种状态信息并作出相应的指令,协调风门、阀门或其它控制装置,保持对系统的控制。网络中的控制装置可以实现现场安装,使用流行的网络管理软件,可在WINDOWS95,WINDOWS NT或其它平台上运行。一旦控制装置被安装,网络管理者既可以使之与网络连接,也可与网络断开。由于这种智能型现场控制装置。对于系统无需管理控制器,即能正常运行。 作者:薛颂石(建设部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专家工作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