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VB和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1-12-13):
本人在VB和三菱PLC(FX2N)的通讯程序中出现问题,问了一些人, 都说程序没问题,可就是PLC没反应,那位高人或做过同类程序的人 请与小弟联系,指点一二为幸! 多谢多谢 duzili@371.net

楼主: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A:
已收到E-MAIL。现确定以下几点: 1、三菱编程软件与PLC通信成功,其串口线是否为计算机COM口对PLC的RS422口,请提供其硬件接线图。若PLC为RS422口,则计算机与PLC之间必有转接口,即RS232/RS422转换器。 2、通信成功时,可侦听计算机COM口的输出信号。 控制信号:RTS(D型7脚)、DTR 数据信号(SD):波特率、数据格式应严格一致 请告知通信成功时,三菱编程软件与PLC通信的波特率、数据格式。 3、其他硬件不变,仅换上你的VB软件,PLC无响应,则是通信协议的问题,包括控制时序、 波特率、数据格式、命令帧格式。 4、要进一步的详细信息,敬请稍候2天。若较急,则请及时反馈。

网友A:
根据你所提供的情况,你所使用的是三菱FX2N-232-BD通信接口,硬件上无问题。必定是编程设置的问题。 建议设置D8120如下:H0067 (MOV H0067 D8120) 数据格式: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 波特率: 2400bps 通信协议:无协议(自己定协议收发数据流) 数据流流控制:无DTR、RTS、XON/XOFF等软硬件握手信号 使用RS指令:RS D200 K11 D500 K3(若发送,从D200开始发送11字节数据;接收时,接收3字节数据后M8123置ON。) 在接收等待或接收完毕时,可发送数据,此时应SET M8122。 接收完后,M8123置ON。 VB的COMM控件应设置如上的格式,然后可自定义发送01H、02H、03给PLC,PLC中编一测试程序,若接收到D500=01H、D501=02H、D503=03H时,则从D200开始发送11字节数据,可都为34H(‘4’字符,容易判断,可任意取值); 你若想讨论具体程序问题,则请把源码发过来(VB和PLC应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