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蘋器过电压求助3!

楼主(2001-12-15):
我的新改造的变蘋器经常在停车时,出现过电压!以前的变蘋器11kw,无制动电阻.此18。5kw的变蘋器是否加制动电阻?小弟初入此门,望各位大虾指点。thanks!

网友A(2001-08-29):
先驱学学变频器三个字怎么写,然后每字写10000遍,再看看help2就行。

网友B:
你是什么变频器?额定电压多少?电源电压压多少?降速时间多少?额定功率多少?电机功率多少?

网友C(2001-10-19):
可以试试延长减速时间。 如果负载较重,需加制动电阻。

网友D(2001-12-15):
一般7.5KW以下的可不配制动电阻,以上的、负载较大的应配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