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串行通讯

楼主(2001-12-15):
有那位大哥知道触摸屏的串行通讯协议啊,或是什么地方有下载.请告诉小弟.

网友A(2001-11-10):
你用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触摸屏

楼主:
防牛娃:你好!:你知道easyview500的RY510的通讯协议吗?

网友B:
路风,放牛娃,大家好: EasyView500系列的触摸屏有以下几种型号: RV510 MT510S MT510T MT508S MT506S MT506L 所谓的型号不同,主要是硬件配置不同,软件是一样的。EasyView触摸屏有强大的功能,提供灵活的工程控件。Easyview500系列触摸屏的优势在于能够连接LG,Mitsubishi,Siemens,ToshiBa等系列的几十种主流PLC,而且提供面向用户的编程工具ECDK,也就是说,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PLC通讯协议通过ECDK编程,使得EasyView能够和新的PLC类型连接。这是别的触摸屏做不到的。 而“路风”朋友提到的easyview500的RY510的通讯协议其实是个广义的概念,因为EasyView触摸屏不像别的触摸屏,只能连接专一的PLC,它能够和几十种PLC连接,那么它就包含了这几十种PLC的通讯协议。 我公司现在用的就是EasyView MT508S系列触摸屏,非常好用,我向大家大力推荐使用EasyView MT500系列触摸屏

网友C:
你好! 我们是EasyView研发中心,如果有和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我的Email:luo@weintek.com 公司网站:www.weintek.com

网友D(2001-12-15):
我有串口通信的所有东东:请访问 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E(2008-07-31):
呵呵;看这个图吧;

看不明白的话就没救了;

网友F:
看什么图,你又没发

网友G:
是触摸屏就能和几种PLC连接,又不是只有EVIEW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