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1-12-16):
请问:不同公司产压力传感器,若量程相同,输出形式亦相同,是否可相互替代?是否存在线性度问题?

网友A(2001-09-18):
当然可以了.只要是标准信号线性度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B:
肯定没有问题的,你尽管用好了

网友C:
你担心的可能是流量变速器的开方输出问题吧? 压力变速器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2001-12-16):
最好用EJA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