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o控制器,它是一台PLC还是智能继电器?

楼主(2001-12-16):
它是一台PLC还是智能继电器?A - B Pico控制器具有简单的逻辑、定时、计数和实时时钟功能,撇开定时继电器和低端的PLC之间的区别,Pico适用于继电器更换、简单的控制如楼宇和停车场的照明以及在设计费用要求低廉的应用场合。 Pico的设计思想是使用简单,它的编程不需特殊的软件,编程和数据调整都通过面板上的键盘和LCD显示来实现。 另外,Pico还很灵巧,它可以根据需要用DIN轨或表盘安装。Pico也是通用的,有120V / 240V ac和24V dc两种型号——都有大电流8A继电器输出以驱动各种电气设备。直流驱动的Pico控制器有两路输入既可以用于直流数字量输入也可用作0 ~ 10V模拟量输入,提供用于各种输入信号的灵活性。 小型及简单的应用如今也需要带智能的控制,智能设备不断替代继电器,控制器也越来越小。如果要寻求简单、低价的控制方案,可选择A - B的Pico控制器。 主要特性和优点: ·不需编程软件——所有的编程和数据变换都通过面板上的LCD显示和键盘 ·小巧——体积比绝大部分继电器小,节省表盘空间和系统费用 ·简便——具有基本的PLC功能,如逻辑、定时器和计数器,几乎人人都会写简单的程序和数据分配。 ·实时时钟 ·DC控制器具有模拟量输入 ·大电流继电器输出可省去继电器的介入——节省表盘空间和系统费用

楼主:
其实pico与siemens的logo比较相似。都可以称为micro plc。他的最大特点是 成本低、小巧易学、且能实现简单的编程。 在一些小型的项目或终端上应用非常好。

网友A:
方源工控实验室即将推出的microLogo控制器功能比AB或西门子的产品都强大,并且编程环境与本实验室的各种PLC一至价格是西门子的三分之二左右。更为难得的是如此小的体积,她的指令居然有50多条,与微形机差不多,而且运行速度为6ms/1K。敬请关注http://www.gklab.com 本款机形将于2002年1月1日全新上市,请于此日期后点击本网站将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B(2007-03-25):
能实现简单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