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的一个故障

楼主(2001-12-17):
我公司DCS系统采用Simens公司的S7-400 PLC,现有一故障无法排除,请各位大侠赐教。故障现象如下:1、运行Wincc时,系统提示不能连接到项目数据库,流程图画面数据无法更新,但检查网线及网卡均正常,CPU的工作灯指示也正常,把CPU断电后再重新开机故障依旧。2、运行过程中,曾出现文件丢失,流程图画面无法切换的故障,修改系统时间后能暂时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但会不定期地出现同样的故障。

网友A:
应该不是PLC的问题,是WinCC的问题。可能WinCC丢失了某些文件,检查一下。

网友B(2006-03-29):
同意楼上的意见,检查WinCC的文件是第一需做的事情.

网友C(2006-09-11):
可能是软件BUG.

网友D:
检查上位机,找不出问题就重装WINCC,能重装系统最好

网友E:
上位机用了几年了?出问题了吧一?

网友F:
查不出问题,重装系统

网友G:
和PLC无关,查WINCC

网友H:
检查上位机,找不出问题就重装WINCC

网友I:
我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流程图画面数据无法更新,现象是一更新就死机或者等待很长时间。后来我使用硬盘检测工具检测到硬盘中间有坏道,修复后正常。

网友J:
同意检查硬盘,文件丢失的原因吧好象是
上次我们公司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就是换了硬盘从装了系统

网友K(2006-10-13):
应该是上位机的问题,极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L:
也许是坏道的问题,也许是WINCC的BUG,也许是中了毒了,从装

网友M:
上位机系统问题,重装wincc

网友N:
是WINCC问题,我遇到过。我再自己的笔记本上做好程序仿真一切OK,带到现场工控机上出现问题了。笔记本的WINCC是代理商送的,现场工控机装的正版的,最好代理商更换光盘安装解决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尽量少用全局变量,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全局变量影响WINCC应用程序执行性能。

网友O:
应该是wincc或者硬盘问题,我也经常遇到,不是重装就是要换硬盘的,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