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解决方案!!!!!!!!!!!!!!!!!!!

楼主(2001-12-17):
各位: 本人以前学过FIX的入门,也使用FIX连接过数据库进行图形展示,但是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系统设计,所以也可以说对组态软件还没有入门,现在想向各位大虾学习! 请各位大虾赐教!!!!!!!! 我现在具备条件:一台提供4-20MA的仪器,FIX32软件;请各位大虾帮助设计、选件、编程,请各位闲暇之余帮帮我。 草鱼 敬上!

网友A:
何种仪器,型号,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B:
仪器有RS232/485接口吗?如果有,你可以用串行通信方式连接,如果没有,你需要添置一快A/D卡。

网友C:
两种方案: 一、用RS485数据采集模块采集4-20MA信号,再用一个RS232转RS485模 块将数据通过RS232传到计算机上,再用FIX32将数据读进来。 二、用一块数据采集卡,将数据采集近来。 注意:这两种方案的前提是FIX32中有模块和板卡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