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访问多个I/O Server

楼主(2001-12-18):
我设想用一套INTOUCH通过LAN同时检控多台PLC不知能否实现?请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A(2001-10-27):
当然可以。 只要定义多个Access Name就可以了。InTouch可以同时和多达300个I/O通信.

网友B:
if multi-protocol, recommend to use applicom card.

网友C(2001-12-15):
johnny你好: 如果我在一台PC机上使用一块网卡与一台PLC通讯,通过COM口与另一台PLC通讯,而使用两种不同的I/O Server.如何实现? 谢谢!! 我的E-MAIL:sunhuailin@sohu.com

网友B:
in your I/O driver, define you I/O topic name, (Ethernet define IP address, Serial port define baud rate) and in your InTouch application define 2 access name one is point to topic name of Ethernet, and the other is point to topic name of Serial port. but if you can used Applicom card only one I/O driver to 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