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_400的问题

楼主(2001-12-18):
s7_400模拟量输入模板,当没有信号接入时,对应模拟量的值为32767,显示到上位机监控画面时会造成对应模拟量已越限的误会,请问可有大虾指教一二?

网友A(2007-08-24):
着要看上位机数据库容量是多少我一般最大只到9999 数值搞那么大用不着吧

网友B:
s7_400模拟量输入模板,当没有信号接入时,对应模拟量的值为32767
这是断线的判断
你可以在PLC里加个判断条件再送到上位机

网友C:
lmh讲的对

网友D:
lmhx大哥,你太强了,小弟跟你混了,有缘分的话我们联系一下好么?我电话15840039352,有时间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