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流量的补偿计算

楼主(2001-12-18):
请教同仁那位能为我提供蒸汽流量的全补偿(温度、压力)计算公式,在下将不胜干。

网友A:
蒸汽流量补偿根据不同的压力和温度条件有许多公式,可以在测量原理书籍中找到,不过都有些复杂,最简单的办法是套用理想气体方程然后加以修正: f=const*sqrt(P/T*F)

网友B(2005-04-20):
请哪位老师能讲一下,上面的公式的含义呀?不胜感激。

网友C: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cyf753951@sina.com

网友D:
我只有对于涡街流量计的压力温度补偿实用推算公式,主要是针对过热蒸汽的

网友E(2005-09-19):
我这有一个HONWEYWELL DCS里面的计算公式但我不知道其中的常数应该是多少? OUT=Kq*sqrt(dp*p)/t) dp=(kx*x)+Bx p=(ky*y)+by t=(kz*z)+bz

网友F:
我想知道大虾,以上公式的常数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E:
这是字面理解的意思: X=差压,Y=压力,Z=温度 Kq=孔常数 Kx=设计增量压力   Bx=设计增量压差   Ky=设计压力   By=设计压差   Kz=设计温度   Bz=设计温差 X,Y,Z是现场变送器送过来的信号 可其它参数的数据是从何而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