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场总线和网络的结合方案

楼主(2001-12-19):
现在小弟正在做一个关于如何将局域网和广域网与工业网络(现场总线)结合起来的方案,实现对生厂区的有效控制。不论用什么总线都可以。小弟现在十分焦急向各位请教。希望各位提供这方面的实例,非常感谢。

网友A(2001-04-14):
我们实现了LON-以太网结构,另外,WorldFip与Ethernet/internet的结合也很容易。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william@sipai.com

网友B:
可以使用Echelon公司的i.lon产品。可以实现了LON-以太网结构,有兴趣可以上www.echelon.com看看。

网友C:
fieldbus 与 Ethernet桥接 成熟的一揽子方案就在 http://fb2k.yeah.net 同时系统硬件可靠,成本低廉。

网友A:
可以直接用以太网现场总线(EBS)

网友D:
我这里有一块RS232/RS485与TCP/IP转换器,可以实现Ethernet/internet。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网友A:
请问li先生(小姐)这以太网现场总线EBS是个什么东东,似乎没有这么个标准呀

网友A(2001-06-06):
见《微计算机信息》010-62545262。www.itokl.com

网友E(2001-12-15):
我有RS232/485/422转换器 个人站点: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F:
Tibbo有以太网模块,体积小,em100只有大姆指般, www.tibbo.com.cn

网友A:
i.LON 1000 (Echelon) is your best choice for you to implement seamless connectivity between LonWorks and Eth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