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急救!

楼主(2001-12-20):
我已经安装完了一个模块的 OPC SERVER,用模块本身的软件去通讯没有问题,而用IFIX去连接就不行,死活通不上? 请求急救? 多多感谢!

网友A(2001-07-11):
opc server是一个新兴标准,现在一些软件对它的支持还不够理想,但我知道citect软件opc server很好,我曾经用它采用opc server通讯。另外citect软件的通讯设置比较简单。

网友B:
“why”老兄,小弟马上也要用OPC是否可以介绍一下经验 flysun_z@china.com 先谢过了

网友C:
Intellution是OPC基金的发起人,它的产品对OPC应该是更支持,老兄你的问题很可能出在OPC SERVER上。有一种可能,iFIX软件的OPC Client支持同步采集和异步采集,而很多OPC SERVER只支持异步方式,查看一下,你是否采集方式没配好。 还有可能,你是否安装了 iFIX的OPC Client软件?

网友D(2001-12-20):
我记得好像运行“dataserverinstaller"后可更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