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入门工控编程?

楼主(2001-12-20):
我以前做MIS的从来没接触过工控,现在老板要我在研华工控机上做一个听起来很简单的程序,就是接受一些信号然后再发送一些信号,这些难吗?要哪些知识?需要了解电路之类的硬件的知识吗?

网友A:
老兄别急!这是非常经典的主从通讯方式来采集现场的数据。和MIS的区别就是要包含数采这一部分。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说的详细一点嘛?比如需要用到哪些知识我好入手呀.谢谢

网友B:
只要信号送到计算机,电路之类的硬件的知识就不太涉及。 1、串口操作模式(数字信号):需要了解串口编程技术和通信协议。 方式:半双工或全双工 2、A/D、D/A接口卡模式(模拟信号):需要了解信号量程,计算公式 信号路数对应地址。

网友A:
to:flames 我不知道你学什么专业的?我觉得你应当对计算机接口技术有一定的了解。既然你对MIS特别的了解了那你的编程技术是没有问题的了,就像上边大哥说的把对端口进行操作的编程例子好好看一看。如果没有我这儿有一些我自己编写的。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给你Look!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是计算机专业的,不过接口之类的忘的差不多了. 还好有两个月时间来准备 :) to lele: 如果能有样板看真是太好了 ,thank you 我的email: tinyjack@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