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究竟能传多远?

楼主(2001-12-21):
普通的RS232/485转换器究竟能传多远,不赐吝教。。。。。

网友A:
还不就是1200米

楼主:
485总线理论上可以跑1.2公里,是在9600的速率下,我公司的485中继器可使网络延伸1.2公里, 那是在115200的速率下.在的9600速率下跑2000米也不是问题. 想跑3000米由传输速率,通讯线类型 干扰情况而定,还是不行的话就只好再加一个中继器了... 我公司专做:1,串口RS232驱动器,延长传输距离500-1000米 2,串口RS232隔离器,防止串口因浪涌,雷击而烧坏 3,RS232/422/485转换器,RS485/422中继器,RS232/422/485转光纤收发器 带地址的RS232/485转换器 索取以上产品的详细资料及报价可与我联系 北京瑞赛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办 TEL:021-53082652 13918229145 周宏亮 EMAIL:liang7802@sohu.com 专业网站: www.rs232.net.cn 隔离器: GL9 (9孔转9针, 隔离TXD,RXD) ................ ...... ........ 280元/只 GL25 (25孔转25针,隔离TXD,RXD)..................... ................. 280元/只 GL25Z (25针转25孔,隔离TXD,RXD)..................... ................. 280元/只 GL25H (25孔转25针,隔离TXD,RXD, DTR,DSR)............................ 380元/只 GL25M (25孔转25针,隔离TXD,RXD,RTS,CTS,DTR,DSR,CD,RI). 490元/只 G232 (9针转25针, 隔离TXD,RXD)................................................ 280元/只 GC232 (9孔转25孔, 隔离TXD,RXD)............................................. 280元/只 长线驱动器 GC-9D (9孔转9针, 隔离远传TXD,RXD) ......................................... 150元/只 GC-9T (9孔转25针, 隔离远传TXD,RXD).......................................... 150元/只 GC-25T (25孔转25针,隔离远传TXD,RXD)....................................... .. 150元/只 GC-25E (25孔转25针,隔离远传TXD,RXD ,RTS,CTS,DTR,DSR)......... 225元/只 GC-9G (9孔转25针, 高速隔离远传TXD,RXD).......................................... 180元/只 GC-25G (25孔转25针,高速隔离远传TXD,RXD)...................................... 180元/只 GC-25A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 150元/只 GC-25H (25孔转25针,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200元/只 GC315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RTS,CTS,DTR,DSR)...... 240元/只 HICOM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 240元/只 GC-PC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240元/只 PC9 (9孔转9针, 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240元/只 GC-A (25孔转25针,隔离差分远传TXD,RXD,DTR,两发一收,外加5V电源) 350元/只 GC-B (9针转25孔, 差分远传TXD,RXD,DTR,两收一发,外加7V电源) 350元/只 转换器: 422 (9孔转9针, RS-232电平与RS-422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485 (9孔转9针, RS-232电平与RS-485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422A (25孔转25针,RS-232电平与RS-422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485A (25孔转25针,RS-232电平与RS-485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GC422 (25孔转25针,RS-232接口与RS-422接口隔离转换,可外加电源)... 190元/只 GC-C (25孔转25针,RS-232接口与RS-422/485接口隔离转换,需外加电源).. 330元/只 TTL (9孔转9针,RS-232接口电平与TTL电平转换,无源)..... 150元/只 8520 (RS232 /422/485隔离转换器) ............................ . 480元/只 8521 (带地址的RS232 /422/485 隔离转换器) .................... 680元/只 8510 (RS422/485 隔离驱动器) ..................... .. 480元/只 8541 (光纤至RS232 /422/485转换器) .................................. 1180元/只

楼主:
到我的网站上看一看把 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B(2011-06-23):
CAN485G RS-485光隔超远程驱动器 隔离5V供电

你用这个型号,在9600bps速率下可以到5000米。

详细参数请到   www.232485.com   查看。订购电话:027-51518047 18995634129 向小姐 QQ咨询订购:752817985
MSN:boshika@hotmail.com

波士RS-232/485/422超远程驱动器系列
CAN232G RS-232光隔超远程驱动器 5V供电
CAN232 RS-232超远程驱动器 5V供电
CAN485G RS-485光隔超远程驱动器 隔离5V供电
CAN422G RS-422光隔超远程驱动器 隔离5V供电
YG—CAN CAN高速光隔中继器(0-150Kbps) 隔离5V供电
CAN232B RS-232/CAN协议转换器(支持CAN2.0、0-150Kbps) 5V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485总线理论上可以跑1.2公里,是在9600的速率下,我公司的485中继器可使网络延伸1.2公里, 那是在115200的速率下.在的9600速率下跑2000米也不是问题. 想跑3000米由传输速率,通讯线类型干扰情况而定,还是不行的话就只好再加一个中继器了... 我公司专做:1,串口RS232驱动器,延长传输距离500-1000米 2,串口RS232隔离器,防止串口因浪涌,雷击而烧坏 3,RS232/422/485转换器,RS485/422中继器,RS232/422/485转光纤收发器 带地址的RS232/485转换器 索取以上产品的详细资料及报价可与我联系 北京瑞赛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办 TEL:021-53082652 13918229145 周宏亮 EMAIL:liang7802@sohu.com 专业网站: www.rs232.net.cn 隔离器: GL9 (9孔转9针, 隔离TXD,RXD) ................ ...... ........ 280元/只 GL25 (25孔转25针,隔离TXD,RXD)..................... ................. 280元/只 GL25Z (25针转25孔,隔离TXD,RXD)..................... ................. 280元/只 GL25H (25孔转25针,隔离TXD,RXD, DTR,DSR)............................ 380元/只 GL25M (25孔转25针,隔离TXD,RXD,RTS,CTS,DTR,DSR,CD,RI). 490元/只 G232 (9针转25针, 隔离TXD,RXD)................................................ 280元/只 GC232 (9孔转25孔, 隔离TXD,RXD)............................................. 280元/只 长线驱动器 GC-9D (9孔转9针, 隔离远传TXD,RXD) ......................................... 150元/只 GC-9T (9孔转25针, 隔离远传TXD,RXD).......................................... 150元/只 GC-25T (25孔转25针,隔离远传TXD,RXD)....................................... .. 150元/只 GC-25E (25孔转25针,隔离远传TXD,RXD ,RTS,CTS,DTR,DSR)......... 225元/只 GC-9G (9孔转25针, 高速隔离远传TXD,RXD).......................................... 180元/只 GC-25G (25孔转25针,高速隔离远传TXD,RXD)...................................... 180元/只 GC-25A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 150元/只 GC-25H (25孔转25针,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200元/只 GC315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RTS,CTS,DTR,DSR)...... 240元/只 HICOM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 240元/只 GC-PC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240元/只 PC9 (9孔转9针, 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240元/只 GC-A (25孔转25针,隔离差分远传TXD,RXD,DTR,两发一收,外加5V电源) 350元/只 GC-B (9针转25孔, 差分远传TXD,RXD,DTR,两收一发,外加7V电源) 350元/只 转换器: 422 (9孔转9针, RS-232电平与RS-422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485 (9孔转9针, RS-232电平与RS-485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422A (25孔转25针,RS-232电平与RS-422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485A (25孔转25针,RS-232电平与RS-485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GC422 (25孔转25针,RS-232接口与RS-422接口隔离转换,可外加电源)... 190元/只 GC-C (25孔转25针,RS-232接口与RS-422/485接口隔离转换,需外加电源).. 330元/只 TTL (9孔转9针,RS-232接口电平与TTL电平转换,无源)..... 150元/只 8520 (RS232 /422/485隔离转换器) ............................ . 480元/只 8521 (带地址的RS232 /422/485 隔离转换器) .................... 680元/只 8510 (RS422/485 隔离驱动器) ..................... .. 480元/只 8541 (光纤至RS232 /422/485转换器) .................................. 1180元/只

学习了,了解了你的产品。

网友D(2011-11-25):
采用阻抗匹配的专用电缆非铠装总线电缆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或铠装型总线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9600时,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可达1800米!这是实际工程数据,而不是理论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