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批处理

楼主(2001-12-21):
我现在做的监控系统包含了很多VB编写的应用程序以及产品供应商提供的应用软件,在系统运行时也正常,可是每次我都要一个个的打开它们,很麻烦,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一打开InTouch就直接自动运行它们呢?请帮忙!

网友A:
intouch 应该有startapp这个函数用来打开并运行某个应用程序。

楼主:
startapp""的有默认路径吗? 手册上有个例子 实例 下列语句启动 Microsoft Windows Wordpad 程序。 StartApp "Wordpad.exe"; 它的默认路径又是什么? 谢谢! 如果我直接指向安装路径,是否可行?

网友A:
我在组态王中用StartApp直接调用过一些exe文件,你可把VB应用程序编译成exe文件然后直接用StartApp调用即可(我在组态王中调用帮助文件就是如此实现的)。Intouch既然提供此函数就应该能实现,我想。在Intouch和exe文件中都调用绝对路径,试试看! Email:vagabondls@163.net

网友B:
你把可执行文件路径放在Path环境变量中,或在StartApp中写上exe文件所在的全路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