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422的问题

楼主(2001-12-21):
使用的设备采用422通信口,怎样将它们连成一个485的网络,需要转接器吗?还是直接改线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2001-11-08):
需要转接器

楼主:
一般情况无需转换器,只需将TX+、RX+接一起,TX-、RX-接一起,去连485的D+,D-便可。

网友B:
为什么谈到485通讯时就只用两根线?这是业界内的约定么?如果用两根线,是不是表示只支持半双工的工作方式?新手,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C:
因为rs485是采用差分的方式传输数据,所以只需两根线,不象rs232需要地线(rs232要三根线),485当然支持全双工。

楼主:
485好象只是半双工吧。

网友D:
我非常想了解RS-485协议内容,能否提供帮助?谢谢!请回复ncxyq@sina.com

网友E:
两根线的485不是“好象只是半双工吧”,而是就是半双工的!

网友C:
更正一下,确实是半双工的

网友F:
各位仁兄:那为可以为我解答以下。rs232, rs485,电脑的com这三串口,针数多少,常用的是 多少(就是在通讯中是不是每个针都有用上!),,,,各个针的定义(发送端的位置,,,位置?等)谢谢

楼主:
对于以前的老设备,很多带的是25针RS232口。但真正用的不超过8针。   我只说最简单的后两种,两者都是9针。这9针中,常用的只有三针:对于Com口来说,这三针是GND(第5针)、TXD(第3针)和RXD(第2针)。   对于RS485来说,这三针是GND(第1针)、Data+(第3针,又称为B)和Data-(第8针,又称为A)。

网友F:
谢谢hussar先生的解答!还有个问题请教!请不要嫌弃俺的罗嗦与好奇!rs232 rs485 com 三串口的采集数据时的数据线工作电压多少?

楼主:
如我前面所说,RS232有两种接头:DB25S和DB9S,后者是前者的简化形式,功能差不多。目前,PC机的串口采用的是后者。对前者,引脚分配如下:2-Tx,3-Rx,4-RTS,5-CTS,6-DSR,7-GND,20-DTR。对后者,引脚分配如下:2-Tx,3-Rx,4-DTR,5-GND,6-DSR,7-RTS,8-CTS。工作电压典型的是-12V~12V,逻辑0是3~25V,通常是12V,逻辑1是-3~-25V,通常是-12V。 对于RS485来说,数据线上的信号,被转换为0.75~1V的峰峰电压形式传输。

楼主:
sorry,笔误,对上文更正一下:在9针com口DB9S中,2-RXD,3-TXD。

网友G:
请教!在一个工程中有四台热泵,通讯口是RS422,可是工人布线的时候放了1对双较线,我就把RS422的TX+、RX+和TX-、RX-分别接在RS485-RS232的D+和D-上,可是用了一个月左右,热泵上的RS422老坏,通信距离800M左右,我就怀疑这样接法中间是不是有问题? 谢谢!

网友H:
用万用表量量两个线的电压是不是超过了范围(好像是12v), 建议找本原理书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I(2001-12-21):
关于RS422/485的内容可以到我的站上看一看 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I:
可以到中国串口网去看看, www.rs232.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