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RS422总线对电缆有何要求

楼主(2001-12-21):
(无正文)

网友A(2001-07-17):
RS422抗干扰能力较强,对电缆没有太高要求,一般五芯屏蔽电缆即可。本人曾有采用28台三菱变频器用RS422总线组成一五星级酒店的空调集中控制系统的经验,发现其抗干扰能力非常强,使用三个月从未出现过通讯故障。tangshuibing@163.com

网友:
由于RS422在设计的时候是按差分方式传输数据的,抗干扰能力较强 按理论标准来说差分方式如果使用双绞线的话,可以达到最理想的 传输距离和最好的效果,如果不是经费的原因,最好使用双绞线 可以有较好的效果,特别对于较远的传输

网友B(2001-10-29):
两个RS-422对接联线怎样制作?

网友:
距离近时建议用带保护层的四芯双绞线,远距离低速信号传输建议用带屏蔽层的四芯双绞线,屏蔽层单端接地。高速通信建议用现场总线专用电缆。

网友C:
什么是现场总线专用电缆?能提供一些现场总线专用电缆的生产厂家或牌子吗?

网友:
没来看8月份的现场总线展览会吗?北京有经销的,联系地址记不得了。

网友:
现场总线专用电缆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吓人,其实就是不同的产品制造商,在充分考虑现场和通讯等诸多问题下,开发的价格更高的通讯电缆。与一般的电缆比较,我认为没多大区别。我在一个项目中,用Profibus集成Siemens的产品,西门子对我说一定要用他们的专用电缆,太贵了 12元/m,我们要用100m左右。最后没有理他,用普通的双绞线,总共100多元搞定,用了2年了,效果一直很好。所以说,除非厂家有钱、要求或现场条件太过恶劣。否则,一般从经济上考虑,没多大必要。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D(2001-12-21):
同意wlong的意见 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
专用线能保证良好的高速传输特性。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关注高速传输特性吗?如用做低速传输,可用普通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