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如何与并口或USB通讯?

楼主(2001-12-21):
RS485如何与并口或USB通讯?

网友A:
加一个转换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我知道了一定告诉你

网友C:
我知道PROMAG有RS485转USB的产品,在上海和北京都有代理 http://www.promag.com.tw/usb232(con).htm

网友D:
你可以这样的:加个智能模块将485挂在 rs232上,,让后将rs232再加个转换器将rs232--转换为usb的!就可以!!

网友B:
我公司专做:1,串口RS232驱动器,延长传输距离500-1000米 2,串口RS232隔离器,防止串口因浪涌,雷击而烧坏 3,RS232/422/485转换器,RS485/422中继器,RS232/422/485转光纤收发器 带地址的RS232/485转换器 索取以上产品的详细资料及报价可与我联系 北京瑞赛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办 TEL:021-53082652 13918229145 周宏亮 EMAIL:liang7802@sohu.com 专业网站: www.rs232.net.cn 隔离器: GL9 (9孔转9针, 隔离TXD,RXD) ................ ...... ........ 280元/只 GL25 (25孔转25针,隔离TXD,RXD)..................... ................. 280元/只 GL25Z (25针转25孔,隔离TXD,RXD)..................... ................. 280元/只 GL25H (25孔转25针,隔离TXD,RXD, DTR,DSR)............................ 380元/只 GL25M (25孔转25针,隔离TXD,RXD,RTS,CTS,DTR,DSR,CD,RI). 490元/只 G232 (9针转25针, 隔离TXD,RXD)................................................ 280元/只 GC232 (9孔转25孔, 隔离TXD,RXD)............................................. 280元/只 长线驱动器 GC-9D (9孔转9针, 隔离远传TXD,RXD) ......................................... 150元/只 GC-9T (9孔转25针, 隔离远传TXD,RXD).......................................... 150元/只 GC-25T (25孔转25针,隔离远传TXD,RXD)....................................... .. 150元/只 GC-25E (25孔转25针,隔离远传TXD,RXD ,RTS,CTS,DTR,DSR)......... 225元/只 GC-9G (9孔转25针, 高速隔离远传TXD,RXD).......................................... 180元/只 GC-25G (25孔转25针,高速隔离远传TXD,RXD)...................................... 180元/只 GC-25A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 150元/只 GC-25H (25孔转25针,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200元/只 GC315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RTS,CTS,DTR,DSR)...... 240元/只 HICOM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 240元/只 GC-PC (25针转25孔,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240元/只 PC9 (9孔转9针, 隔离远传TXD,RXD ,DTR,DSR)..................... 240元/只 GC-A (25孔转25针,隔离差分远传TXD,RXD,DTR,两发一收,外加5V电源) 350元/只 GC-B (9针转25孔, 差分远传TXD,RXD,DTR,两收一发,外加7V电源) 350元/只 转换器: 422 (9孔转9针, RS-232电平与RS-422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485 (9孔转9针, RS-232电平与RS-485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422A (25孔转25针,RS-232电平与RS-422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485A (25孔转25针,RS-232电平与RS-485接口电平转换,无源).... 190元/只 GC422 (25孔转25针,RS-232接口与RS-422接口隔离转换,可外加电源)... 190元/只 GC-C (25孔转25针,RS-232接口与RS-422/485接口隔离转换,需外加电源).. 330元/只 TTL (9孔转9针,RS-232接口电平与TTL电平转换,无源)..... 150元/只 8520 (RS232 /422/485隔离转换器) ............................ . 480元/只 8521 (带地址的RS232 /422/485 隔离转换器) .................... 680元/只 8510 (RS422/485 隔离驱动器) ..................... .. 480元/只 8541 (光纤至RS232 /422/485转换器) .................................. 1180元/只

网友B:
请问promag的产品USB--232/485在上海的代理是谁啊 急!!! 谢了, 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E:
promag的产品USB--232/485在上海的办事处tel:021-62748946 or 1390164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