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和工业现场总线的比较

楼主(2001-12-24):
如果我用在工业现场,进行远程数据采集的话,那么采用485方式和所谓的工业现场总线(比如profibus,can)等比较起来,又什么优、缺点哪?从可靠性比较哪?谢谢各位!

网友A(2001-08-17):
后者传输距离长、速度快,可靠性高,系统的扩展性强,但目前成本要高于前者

网友B:
有些现场总线如profibus等的物理层就采用RS485。现场总线用协议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解决了冲突仲裁,多点传输,错误检验与处理,与以太网的连接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多节点应用时优势突出。

网友B:
我是生手,直觉工业现场总线好!

网友B:
很多人在交流时会提这样的问题,这说明现场总线宣传和普及的程度还不够,因为485仅仅是一个物理层的东东,而现场总线的覆盖内容远远超过了它,拿他们比较,就象问学习机与PC机有什么区别一样。

网友C:
简单来看,应该说RS485只是接口。而现场总线的覆盖内容就很广阔了。它是3C技术发展到现场的结果。他们是不同的2个概念!不应该放在一起做比较!

网友D:
不过485总线也是有协议的,不仅仅是一个接口

网友E(2001-11-01):
比如说,我的多个设备都支持通过rs485口进行通讯,我把它们用一个rs485网络与工业pc机连接起来,进行多设备的监控。在485网络上传输的是我自己确定的链路层和应用层协议,你说我这个是不是现场总线网络呢? 如果不是,它是什么呢?

网友E:
请各位高手看一看,各个解释吧。 我很迷茫的说!! 吴志扬呢?!

网友B:
您所说的不是现场总线网络,最起码一点,协议是不公开和无互操作性的。

网友E:
1。协议不公开 我公开它不就是了 2。无互操作性 lonworks是现场总线,can是现场总线,还有很多了 它们之间能互操作吗? 加入一些转换,我自己的协议和他们其实也是可互操作的呀 请您解释!

网友E:
请吴志扬解释一下好吗? 不要嫌问题太弱,好不好?

网友B:
其实,99年底,现场总线之所以会出现8中国际标准,究其原因,还是各自厂家的产品协议不同导致。这8中总线,在MAC子层介质访问控制方法完全不同,有的是令牌总线,有的是LAS调度等。同时,数据通讯方式也不相同,这种情况下,何来互相之间的互操作?P-net和Swiftnet之间可以互操作?有些系统只能说成是以现场总线为主的系统。   所以说,不要轻易将某一系统归为现场总线。我认为你的东东称为总线型系统更贴切。毕竟这里面还有很多诸如功能块、对象词典等影响互操作的东西没有定义。

网友F(2001-12-21):
对于RS485可以到我的站上看一下 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G:
其实profibus的物理层是基于RS-485的。 在使用现场总线与RS-485是要考虑实时性。

网友H:
可以到http://www.kvaser.se/can/protocol/index.htm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