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的COM2口在485方式下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2001-12-24):
我有一台研华IPC-610工控机,主机板为PCA-6155V, COM2口设为485方式后,只能接受数据,不能发送数据,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研华公司的PCA6155主板自带rs485,不好用的,你最好用rs232-485的转接器,或rs485通讯卡,效果很好的。

网友B:
PCA-6155V估计不支持RS-485+(自动数据流控制),你必须在发送和接受数据时设置RS-485的状态。不错,最简单的方法是花200~300块钱买一个232-485转换器。不过学学怎样在半双工的方式下控制485发送接收数据很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