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机求助

楼主(2001-12-24):
需要计算机具有死机后自动重新启动功能,听说某种带有看门狗定时器的串口卡可完成此功能,若有知情的大侠望告知! email :xiangtudouni@sohu.com

网友A:
工控主版都带有看门狗功能,通过不断刷新看门够定时器可以实现系统死基重起功能。

网友B:
有的主板在BIOS里就有看门狗的设置功能,就是如果多长时间内没有响应系统就会重新启动,主板自带的看门狗功能要通过程序激活,然后通过不断的刷新看门狗定时器,如果程序死机了,那看门狗定时器就不会被刷新,所以系统就会重起!

网友C(2008-07-07):
MOXA串口联网服务器Nport5610 在运行了160  多天后自动重启,谁遇到过这个问题。什么原因。我们与MOXA公司已经交涉了两个多月了,还没有结果。谁能帮助我。

mail  hym@shao.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