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工控主板的网卡问题?

楼主(2001-12-25):
工控CPU板的板载网卡(8019)与插在ISA槽上的网卡(8019)有何不同?为什麽同样的程序在板载网卡的工控板上运行容易被网络攻击死机?

网友A:
更据我的经验,集成的东西往往不如分离的东西性能好,如果不是扩展槽数目有限的话,不要选集成的东西。 被网罗攻击死机可能是由于网卡流量加大,网卡死掉,对于品质不好的网卡,当网络流量很大时往往会发生死机的现象。你可以在Linux下执行 Ping -f -s 1500 IP命令测试一下网卡的稳定性。

楼主:
多谢!不过板载网卡和插在ISA槽上的网卡都是挂在总线上的,都只有一块网卡芯片,应该性能不会差很远,但在我这块工控板上板载网卡可很快给攻死。

网友:
人家为何攻击你的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