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在楼宇自动化方面,profibus与lonworks孰优孰劣

楼主(2001-12-26):
在楼宇自动化方面,profibus与lonworks属优属劣?我现在刚刚接手一个智能化小区的方案,可是对于现场总线技术知之甚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A(2001-03-03):
楼宇自动化用LONWONKS比较好

网友B:
对于小区,不要纠缠于何种协议,应采用成熟可靠的系统产品

网友C:
符合LONWORKS协议标准的产品,在楼宇自控方面有成熟的产品,若需要请与我联系。13504930993

网友D:
LonWorks产品较好,但传统的基于RS485的产品也不错.

网友C:
当然是LONWORKS产品优势大,他比RS-485有更多的好处: LonWorks技术 与RS-485和CAN的比较 (1) FTT-10A具有信号隔离的特点,RS-485不具有。 (2) Echelon的Neuron芯片具有开放的7层协议,1-6层已固定,用户只需写应用层程序,开发容易,缩短开发时间;RS-485的协议需用户自己写,难度较大。 (3) RS-485只局限于支持总线型结构,一个信道需要两个终结器;而FTT-10A支持自由拓扑结构和总线结构,一个信道最少只需要一个终结器,比RS-485节省资金。 (4) RS-485对信道要求较高,要求具有信号隔离功能的电缆;而FTT-10A本身具有信号隔离功能,只用普通电缆就可以,就电缆费用来比,较RS-485低廉。 (5) Echelon的收发器支持电源与数字信号同时在信道上传输。而RS-485要求两根电缆,一根支持数字信号,一根作为电源,比FTT-10A耗费更多的电缆。 (6) Echelon的每个信道可支持64个节点(即64个收发器),更多的节点可通过中继器进行扩展;若用RS-485,每个信道最多支持32个节点,而且扩展时,用户必须制作适合与该信道的专用中继器,这将是一种较耗费人力物力的方法。 (7) 由于Echelon的Lon网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具有自己的“大脑”,可以不通过管理中心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使得网络资源占用较少,网络整体传输速度提高;RS-485方式中节点的数据采集和处理不能单独处理,须时刻受控制器的控制,使得网络资源占用较多,网速降低。 (8) FTT-10A的节点可用Server或装有LonMaker for Windows管理软件的PC机进行网络管理,这种HMI软件易执行、安装、修改、修理和扩展,而且具有纠错功能,因此节约了管理费用和安装费用;RS-485方式的节点则须用专用而昂贵的控制器进行管理,对已坏节点修理或更换较复杂,节点扩展困难。 (9) 开发LonWorks节点可用通用易学的C语言,给开发人员带来方便;而RS-485总线的节点开发需用较难的汇编语言。 (10) LonWorks是一种具有完整开放标准的LonTalk协议的技术,这种协议是固定的并且是可互操作的:用户只需创建应用程序,而不需修改协议。CAN具有多元协议:它只提供1-2层协议,即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以上几层需用户自己创建。 (11) LonWorks是一种真正对等式的结构,而CAN虽支持对等式,但就目前看来,多数仍为主从式,互可操作性较差。

楼主:
多谢几位的指点,对于具体的产品现在暂时还不需要,谢谢!

网友E(2001-04-24):
profibus 太保守 lonworks 太贵 can 开放 经济 实惠 Rs-485 便宜

网友F(2001-05-28):
我们刚在青岛完成用PROFIBUS和SIEMENS S7-200及WINCC组成的楼域自控系统,有兴趣电话联系:13953289696

网友G: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利用LonWorks 节点实现对设备的日历管理(例如在人机界面Intouch中设定某电机8:00启动,17:00以后及双休日期间停止运行)?

网友H:
过程工业控制应用PROFIBUS 楼宇中应用Lonworks

网友I(2001-12-15):
如果要RS232/422/485转换器,可以访问我的个人站点: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J:
太好了,太贵了, 太繁琐, 不实用, 他们也许想重造网络控制届的微软, 去死吧!

网友J:
宋瑾,你到底用过没有?? 还是他们的广告员?

网友K:
this is marketing work,not tech work.

网友C:
哈尔滨理工大学: 请你不要使用该笔名以免玷污该学校,请离开!

网友C:
两种总线都可以,总线产品尽选用成熟稳定可靠的知名品牌。如Profibus总线+西门子PLC或者Lonwork总线+Lonmark产品都可以。埃斯朗原厂产品价格较高,国产Oem产品可靠性不好估计。

网友C:
这里的Lonwork总线推广人员较多,如果唐济扬先生在的话,就会说Profibus总线好了。

网友C:
每种现场总线都有其特点(优点,缺点)。Lonworks技术有它自己的先进性。 突出倡导基于LonMark国际规范和LNS操作系统基础之上的开放互操作系统。 让大家都能参与到这个系统的开发,集成工作。

网友C:
支持斑竹。 入世之后,开放性、互操作性是必然之路,无论楼控,智能小区,还是其他行业。

网友K:
没错,千万别闭门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