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双机热备

楼主(2001-12-26):
Intouch7.0在MPI网络环境下如何读取其双机热备的标志位,另外 标志位点号是什魔?

楼主(2001-10-24):
我用的是cp5611通信卡

网友A(2001-12-26):
S7-300的双机热备是软件控制的,在OB100的初始化组织块中必须定义用于冗余的数据块,而此数据块中有用于标志双机的标志字,你可以在INTOUCH中通过I/O SERVER来读取此标志字,从而判断PLC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