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1-12-27):
使用dde会不会产生延迟,影响数据的实时性?dde的传输速率的范围是多少?ifix的采集速度有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使用DDE肯定会影响实时性,因为DDE是WIN的东西,在进行DDE传递时,时间设置在100MS以上为宜,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时间精度